UC/OS内建的可识别内核的调试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7-24):
UC/OS内建的可识别内核的调试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特性允许内核可识别调试器当其击中一个断点时,以用户友好的方式,检查和显示μC/OS-III的变量和数据结构。代替一个环境的静态察看,μC/OS-III可识别内核调试器支持μC/Probe在运行时,显示相同的信息。

        注:μC/Probe是一个基于Windows的应用程序,使用户能看到目标系统在运行时的变量。这些变量的改变的显示可以使用图形元素。后面在调试PSoC时,还会详细介绍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