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进不了串口中断,接收没问题,就连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函数都进不去

楼主(2015-07-24):
硬件初始化配置
//485ͨÐŶ˿ڳõʼ»¯ÅäÖÃ
void USART1_485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485ÊÕ·¢¿ØÖƹܽ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ʹÄܽÓÊÕÖжÏ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NVIC配置
void WR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呀,怎么还没人,还没上班吗?已经纠结2天了。认为该想到的地方都想过了啊。理论上硬件没问题的。已经换过两块板子了

网友A:
看了下没发现什么问题,看下中断向量有没有问题

楼主:
中断向量肯定是没问题的,已经检查过了

网友B:
看了一下没错误,检查引脚有没有接错

网友C:
需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有数据输入进来

楼主:
    肯定是有的,串口片子是没问题的,不管发送接收数据都是OK的

楼主:
呀,找到问题。总工提醒了一下。原来板子上接了个485,而且现在已经焊上去了。485个TX和RX线是连在一起的。把485卸下来或者直接通过485调试就没问题了。哎刚毕业。路还很长呢。谢谢大家喽!

网友:
STM32的代码看起来最费劲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呀,找到问题。总工提醒了一下。原来板子上接了个485,而且现在已经焊上去了。485个TX和RX线是连在一起的。 ...

RX  TX一起的?你说的应该是半双工吧

网友E:
半双工也不可能TX和RX接一起!

网友F:
数据输入成功了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