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寄存器及操作

楼主:
读写配置、控制和状态寄存器用于控制I2C接口,下表给出了I2C总线接口寄存器及其功能。这些寄存器用于
打开/关闭、连接到I/O引脚、设置波特率、提供用于数据传输过程的状态和控制,以及用于监视异常情况。

网友A(2015-07-24):
I2C总线接口的操作步骤包括:
1)设置I2C_XCFG的第7位,打开I2C接口;
2)按照下表,布线SDA和SCL到期望的引脚对;
3)按照下表,设置寄存器I2C_CFG的第2位和I2C_CLK_DIV1和I2C_CLK_DIV2寄存器;
4)使能期望的操作模式。
注:所使用的端口引脚必须配置成“开漏,驱动低”模式(模式4)。SIO引脚更适合这种应用,这是因为SIO引脚有高电流吸收能力和过电压容限。

网友A:
波特率=总线时钟频率/(时钟分频因子*过采样率)

网友B:
I2C元件支持I2C从,主,多主和多主/从配置模式,下面将介绍这些操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