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 ADC模块 --SAR ADC模块

楼主(2015-07-24):
PSoC5还额外提供了两个逐次逼近寄存器型(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register,SAR)模拟到数字转换器ADC。SAR ADC用于那些中分辨率和高数据率的应用。SAR ADC的输入来自模拟全局,本地和复用总线,输出能从寄存器取出,或者送到UDB,用于进一步的处理。

楼主:
SAR ADC的主要特点有:
1.12位分辨率;
2.单端,差分输入;
3.轨至轨输入(0~Vdda);
4.700KSPS采样率;
5.单次或者连续运行模式;

网友A:
输入选择
        SAR ADC可以使用差分输入,输入和模拟布线结构相连接。正端的输入连接到模拟全局、模拟本地和Vssa。负端的输入连接到模拟全局、模拟本地、模拟复用总线,电压参考和Vssa。正端和负端输入选择通过输入选择多路复用器实现,它通过模拟接口的SAR布线寄存器或者UDB控制。设置SARx_CSR[14]位,将通过UDB输入到正端;否则,清除该位通过寄存器输入到正端。
       类似的,设置SARx_CSR[13]位,将通过UDB输入到负端;否则,清除该位通过寄存器输入到负端。如果正端和负端输入选择通过寄存器选择,寄存器SARx_SW0、SARx_SW2、SARx_SW3、SARx_SW4和SARx_SW6帮助进行选择。

网友B:
时钟选择
        到SAR的时钟可以来自4个模拟时钟的一个或者USB产生的时钟。通过SARx_CLK[2:0]为SAR选择时钟。通过门控比特位SARx_CLK[3]使能/禁止时钟。SAR可用的最大时钟为14MHz。输出和所选择的模拟时钟同步。
输入采样
        通过SARx_CSR2[5:0],输入采样时间可从1到64个周期编程。在一个新的采样时钟开始时,用户也可以保留先前的DAC值,或者清除它。

网友B:
参考源选择
        SAR ADC能使用内部或者外部的参考源。内部的参考源可以是Vdda/2、1.024V、1 V,2V或者DAC的输出电压。通过SAR_CSR1[7:5]寄存器比特位,选择参考源。对于选择Vdda/2参考源,必须设置SAR_CSR3[6]。

网友C:
SAR可以配置为两种模式,单次捕获或者连续模式。在单次捕获模式下,SAR ADC在触发器的触发下,完成一个转换。在连续模式下,SAR ADC执行连续的转换。能使用软件或者硬件触发。软件触发器来自SARx_CSR0[0],硬件触发器来自UDB。通过SARx_CSR0[2],选择软件和UDB触发器。
       只要SOF为高,就连续转换。当SOF为低时,停止转换。

网友C:
在两种模式下,根据配置的SOF比特位(电平或者边沿SOF),实现单次或者连续捕获。在电平模式下,只要SOF位确认为高,SAR ADC就执行转换。这样,电平敏感模式,用于连续转换。在边沿敏感模式下,在边沿时,SAR执行一个转换,在转换结束时,该位自动为低。这样,在下一个SAR ADC开始转换时,为下一个边沿必须重新确认为高。这个模式用于单次采样转换。
        在硬件使能SOF的情况下,通过配置为边沿模式,用户能同步转换到一个PWM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