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操作模式(从模式)

楼主(2015-07-24):
I2C元件支持I2C从,主,多主和多主/从配置模式,下面将介绍这些操作模式。

楼主:
在从模式下,I2C接口持续监视总线上的开始条件 ,然后按照图中的过程进行:
        1.第一个字节,是地址/RW字节,开始移近寄存器。当所有8位都接收到时,产生一个字节完成状态。
       2.随后时钟为低,通过将SCL线拉低,停止总线,这个过程一直到读地址字节,并且比较为止。然后,基于这个比较的结果,发布一个ACK或者NAK。

楼主:
3.如果地址匹配,则RW比特位用于确定数据传输的方向。当每接收到一个字节或者发送一个新的字节后,产生一个字节完成状态,并且SCL为低,停止总线,这个过程一直到CPU处理中断和发送下一个字节为止。如果由于一些原因(比如:VIDAC更新)需要禁止中断时,禁止中断的事件必须尽可能的短,这样在服务中断后能释放SCL线。

网友A:
当正在发送字节时,从设备接从主设备收到用于每个发送字节的ACK/NAK。
当正在接收字节时,从设备ACK/NAK每个来自主设备的字节。
ACK是一个信号,指示从设备可以接受其它字节。
NAK信号,表示从设备不能接受其它字节。在产生NAK信号之后,CPU让I2C接口进入到空闲状态。

网友B:
当数据传输完成后,主设备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当检测到停止条件或者总线错误时,I2C自动进入空闲状态,不要断电或者禁止固定功能I2C模块,这是总线还是活动的,这将停止总线。取而代之的是,一直等待,直到总线空闲,即,释放所有的SCL和SDA线,并且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