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科普:隔离变压器的性质

楼主(2015-07-24):
隔离变压器又叫安全变压器,它通常用于隔离市网电的杂质和维护设备等之用。使用隔离变压器先要了解我国的供电系统,我国的供电系统在供给低压用户时一般采取三相四线制,中性线接地通俗点就是到居民家的电线,一根是相线(也叫做火线),里边的另一根是零线,它是与大地同地位,在人体由于触及热底板时就会使电流通过人体,和大地构成回路造成触电危害。如果使用隔离变压器就会安全些,因为初级与次级是通过磁场交换能量,不会有物理上的硬连接,即使人体触及带电的物品也会因为人体和大地同地位,而使带电部位的电位变为低电位,不会引起触电的危害。比如说人触电大多都是导体的电通过人体流入大地的过程,而他之所以能流入大地就是因为他的供电设备对大地有电气关系[也就是中性点接地],如果没有这个电气关系那么人是不会触电的。
隔离变压器就是耦合变压器与自耦变压器区别在绕组,自耦变压器只有一组线圈,线圈中抽一个头做副边耦合大致意识是相互影响,许多领域都有这个说法,另外,有耦合就有解耦,意指消除两个对象之间的互相干扰的变压器,主要用于隔离干扰,限制副边能量(安全栅),正常情况下副边输出跟踪原边输入,相当于通路;故障时原副边断路。

隔离变压器属于安全电源,一般用来机器维修保养用起保护、防雷、滤波作用。

网友A:
隔离变压器属于安全电源,一般用来机器维修保养用起保护、防雷、滤波作用。

网友B:
隔离变压器就是耦合变压器与自耦变压器区别在绕组

网友B:
自耦变压器只有一组线圈,线圈中抽一个头做副边耦合大致意识是相互影响

网友:
比如说人触电大多都是导体的电通过人体流入大地的过程,然后就挂了。

网友C(2015-08-27):
这个了解一下。

网友D:
隔离变压器属于安全电源,一般用来机器维修保养用起保护、防雷、滤波作用。
高速公路的变压器就需要这样的。

网友A:
户外及工业应用都需要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