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如何计算中断从开始调用到返回所消耗的时间,打断点除外

楼主(2015-07-24):
我现在有一段函数在TIM2中断处理函数中执行,我想知道TIM2从中断调用开始到中断返回所消耗的时间。初步想法是想用另外一个定时器进行计数,但是不清楚应该什么时候去启动和读回计数值。

楼主:
打断点的方法除外。因为我们想让连续执行,并且通过Terminal I/O log出来计数值,看平均消耗时间,

网友A:
你要知道这个干吗,要多精确,粗略的可以进中断开 推中断读定时器

网友B:
是不是整个变量计数,退出中断时串口打印出来再算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知道这个干吗,要多精确,粗略的可以进中断开 推中断读定时器

这个我知道。但是错过了调用和返回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整个变量计数,退出中断时串口打印出来再算时间。

我需要的是在进入TIM2中断的时候开始计数,退出中断后停止计数。

楼主:
举个例子。我用TIM21来计算TIM2中断所消耗的时间。我必须在TIM2即将进入中断之前使能TIM21,然后TIM2中断处理完成后返回到主程序后停止计数,打印出来此时TIM21的计数值,由此来推算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我用TIM21来计算TIM2中断所消耗的时间。我必须在TIM2即将进入中断之前使能TIM21,然后TIM2中断处 ...

进入中断前使能 和退出中断后停止 这个好像做不到,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进中断

网友C:
软仿真里面可以计算函数调用所需要的cycle,但是不包括FLASH的等待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中断前使能 和退出中断后停止 这个好像做不到,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进中断 ...

我看了一下,有同步机制(一个定时器触发另外一个定时器),但是只针对触发源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看来想计算包括调用和返回的时间不太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仿真里面可以计算函数调用所需要的cycle,但是不包括FLASH的等待时间

我看一下。

网友D:
不知道啊,这是咋弄的。

网友E:
挂个 IO口的反转指令,然后示波器 就看出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挂个 IO口的反转指令,然后示波器 就看出来了。

+1。。。。。

网友G:
感觉你有点走火入魔了。
有这个时间还不如把《CM3权威指南》多看几遍。

网友H:
打断点方便省事,怎么不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打断点方便省事,怎么不用

软件模拟计时 误差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挂个 IO口的反转指令,然后示波器 就看出来了。

不精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断点方便省事,怎么不用

需要看连续运行的平均时间啊。有些是不能打断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模拟计时 误差比较大!

是啊。

网友E:
这个还能精确吗,自己把IO翻转时间 也算进去。STM32 指令是并行处理的,这个方法应该最准确了。

网友I:
绝对精确做不到,比较精确还是可以的,首先,中断的触发模式是“异步”的话,没法精确确定该中断的起始时间,要改为使用“同步”模式的中断,而 cortex-m 的同步中断只有一个,就是 svc。
然后要使用一个测量的硬件timer,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使用 systick 或者外设定时器都可以。
具体步骤:
1、启动 timer。
2、读取并记下 timer 当前值
3、触发同步中断
4、再次读取并记下 timer 当前值(此时中断已返回)
两次 timer 的数值相减,就是中断触发直到返回所需的时间。不是绝对精确之处在于: “读取和记录 timer” 的这个操作最少需要 2 条 CPU 指令,还有用于触发中断的指令 svc 一条,总共 5 条指令,花费大概 10 周期左右。相比整个中断过程的时间,这个开销应该可以忽略了。

网友J:
控制中断,定时,这些都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网友K:
常常用一个输出口来检查,进入输出高,退出输出低,用示波器看,还能检查中断的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控制中断,定时,这些都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是啊。有些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常常用一个输出口来检查,进入输出高,退出输出低,用示波器看,还能检查中断的周期 ...

这样做误差是有的,但是好像目前除了这个再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