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ndroid4.2开机音乐怎么加

楼主(2015-07-24):
在bootanimation_main.cpp添加了发音代码,
编译后,开机没声音
但是在终端运行bootanimation,正常有动画和声音

网友A:
这个没有弄过,关注一下

网友B:
这个没玩过,关注一下

网友C:
正在学习android,关注一下......

网友D:
是不是编译的不够彻底

楼主:
编译后启动都正常,就是没有那个加的声音,开机后在终端运行Android下的目录文件system/bin/bootanimation,可以正常显示声音和动画,

网友E:
这个问题确实挺奇怪的,没有碰到过

楼主:
有人碰到类似问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