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奇特现象!!!!!!

楼主(2015-07-24):
买了个stm32的最小系统,通过排线接51开发板的各种外设,做GPIO实验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stm32与51开发板上8位流水灯用排线接起来后,发现有灯不亮
一开始怀疑是排线接触不良的问题
后来,奇怪的事发生了
我想用手去把线**紧
没想到
手刚刚伸过去的时候(还没碰到排线),灯居然显示正常了
把手撤走后,又不行了
再伸过去(没碰到),又正常了。。。
这有点像无线感应啊。。。
排除了板子受潮或没有共地的可能
这到底怎么回事。。。
太奇怪了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驱动LED 时,端口应该是推挽输出模式,楼主的设置是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LED 时,端口应该是推挽输出模式,楼主的设置是什么模式?

是的,是设置了推挽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设置了推挽模式

曾遇到类似现象,端口设置为浮动输入模式,当手靠近IO时检测到端口电平发生变化

网友B:
可能推挽能力不足 外部加上拉 用GPIO控制三极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