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7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领奖】7月24日--【我问你答】电源技术大拷问

楼主(2015-07-24):
本期获奖名单如下~

最佳经验奖:

评分规则
得分
名次
获奖人员
内容真实(不抄袭,不从网上复制粘贴)
回答完整性(每个问题中包含的小问题全部答完)
回答准确性(与参考答案的契合度)贴图则加分
答题速度(按楼层顺序,例如,沙发为1分,板凳为0.9分,地板为0.8分以此类推)
总计
第一名
1.8
0.7
4.5
第二名
0.8
1.7
0.8
4.3
第三名
1.8
0.5
4.3

幸运打赏奖:

幸运楼层附件密码为:huojiang724

2楼           @hbzjt2011
9楼           @zrk787
15楼         @louyj
22楼         @liuxing4585
29楼         @乐逍遥6
33楼         @justtest111
36楼         @gaochy1126
38楼          重复
40楼         @wangdezhi
45楼         重复

幸运楼层是由回帖总数乘以乘以5%,20%,35%,50%,65%,75%,80%,85%,90%,100%得出的,回帖总数=本帖总楼层-1。

【问题三】Y电容位置设计放在共模电感前后如何取舍?能不能前后都放?

请网友在此帖下答题~

奖项设置:
最佳经验奖:每题一名 共三名,奖品:价值100元神秘礼品一份
幸运打赏奖:每题十名 共三十名(限定楼层打赏),奖品:打赏5元(同一题相同ID只计算一次)

评奖规则:

1)最佳经验奖:  共5分,得分第一名获得此题最佳经验奖,同时打赏第二名、第三名各10元,抄袭者直接取消评选资格,但享受幸运打赏奖权利。
     1.内容真实性(不抄袭,不从网上复制粘贴)分值:1分
     2.回答完整性(每个问题中包含的小问题全部答完)分值:1分
     3.回答准确性(由金升阳FAE评审,评审内容公开)分值:2分
     4.答题速度(按楼层顺序,例如,沙发为1分,板凳为0.9分,地板为0.8分以此类推)分值:1分

2)幸运打赏奖:活动期间每周五为限定的楼层打赏

3)同一ID可同时获得最佳经验奖和幸运打赏奖

ps:附件为本期的幸运楼层层数~
7.24 幸运楼层.rar (491 Bytes, 下载次数: 23)

网友A:
最后一期了,好好作答。1.Y电容位置设计放在共模电感前后如何取舍?
Y电容位置要看它的作用了,如果你用它来抑制输入干扰,就把它放在前面;如果用它来抑制系统内部干扰,就把它放在后边。
2.能不能前后都放?
可以都放,如果系统干扰特别大,特别多,建议前后都放置Y电容。不过成本大点,但系统更安全。

网友B:
沙发中奖率很低的:lol

网友B:
“静端”是我自己的定义,就是电位很安静的一端。看图上正确的Y电容连接的地方都是静端。“静端”也就是电位不变化,或是有低频变化的端;初,次级的地线端,初,次级的正端。也可以理解为链接电解电容的端。C1 一般容量级小,C2影响是最大的。没有Y电容的技术在变压器里面,加了几层屏蔽层。使C2有所减小,但是关键的是把电压变化剧烈的出击用屏蔽层包在了里面,还有用另外一层感应电压相反的绕组把初级的变化中和掉。当然功率大的要加共模电感。但建议除非有必要,否则没有必要去掉Y电容也并不省钱。

图片刷不出来,这会影响评奖哟!

网友B:
应该是我美啦美啦美啦,我顶啊顶啊顶啊!

网友C:
一般放置于共模电感之后,

网友D:
Y电容位置设计到底是放在共模电感前,还是后面,要综合考虑吧,看产品到底是想改善EMS和EMI的哪个更多了,如果不考虑成本,肯定是两端都放比较好啊

恭喜您获得本次电源技术大拷问第二名,10元打赏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沙发中奖率很低的

可是我每次抢不到沙发:(:(:(

网友E:
Y电容位置设计放在共模电感前后如何取舍?
如果为了防止外面进来的干扰,那就是放在共模之后。要是防干扰往外跑,那就是把Y电容放到共模之前。
能不能前后都放?
综上所述应该可以前后都放。

网友E:
Y电容位置设计放在共模电感前后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是我每次抢不到沙发

小叶你抢不到沙发还能每次中奖,多幸运啊!

网友F:
不懂,来水来的!

网友G:
但是我所见的开关电源一般都把Y电容放在共模圈的前面,安规,UL认证可以通过。

网友H:
别人手太快了。我就不作答了。

网友I:
Y电容位置设计到底是放在共模电感前还是后面,这要看实际应用情况,看产品到底是想改善输入干扰还是和输出干扰了,改善输入就放前面,否则放后面。
如果不考虑成本,肯定是两端都放比较好。

恭喜您获得幸运打赏奖5元
恭喜您在本次电源技术大拷问中获得第三名,赏金10元

网友J:
在共模电感前后都可以吧,但我一般放在后面,前后都放的话效果最好

网友I:
希望能中个奖。

网友K:
个人觉得放在后面好点,不过只要搞的定EMI都随便啦

网友L:
个人理解  放在共模电感的后面,放在后面的话,防止上电的时候电流的突然变大,放在后面才有 lc 滤波的效果。

网友M:
1.Y电容位置设计放在共模电感前后如何取舍?
答: 如果你用它来抑制网电源输入的共模干扰,就把Y电容放在共模电感的后面;相反,用它来抑制来自设备的共模干扰,就把它放在共模电感的前面。参见下图:
2.能不能前后都放?
答:可以都放,如果对设备的EMS、EMI要求较高,建议共模电感的左右都放置Y电容。不过成本大点,但设备的EMC性能更好。

网友N:
不懂,来凑凑热闹

网友F:
提高一下中奖概率!顺便顶顶!

网友O:
来学习,我还不知道Y电容是什么,先去百度科普一下。

网友P:
都可以放,要看EMI的情况,放前面的话有时EMI也可以过,通常情况是放后面

网友Q:
Y电容位置设计放在共模电感前后如何取舍?能不能前后都放?
放在前面好吧,没见过放后面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我美啦美啦美啦,我顶啊顶啊顶啊!

那就说:我美啦美啦美啦,我顶啊顶啊顶啊
提高中奖概率

网友S:
一般放在后面 只放一边  没见过两边都放的,

网友T:
一般都放前面的,没遇到过问题。也没想过要放俩。老板的意思能不放就不放。越少越好

网友U:
个人认为优先选择放在共模电感的后面,前后都能放,还可跨接在变压器主次线圈间.

网友V:
ACDC开关电源不是放在强电地与弱点地之间的吗?

网友W:
要分情况吧,Y电容放前放后都都有泄掉共模电流的作用

网友X:
好困  打个酱油

网友Y:
Y电容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容,一般是成对出现,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Y:
对于Y电容抑制电源电磁干扰用电容器应适用于在电容器失效时不会导致电击危险的场合,用于电源跨线路连接时,能承受5kV的脉冲电压冲击,不致发生击穿现象。

网友Y:
Y电容没用用过。

网友Z:
还有X电容呢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期了,好好作答。1.Y电容位置设计放在共模电感前后如何取舍?
Y电容位置要看它的作用了, ...

回答的真全面。

网友AB:
没用过Y电容

网友AC:
来灌个水

网友A:
参加的人好少,看来获奖的机会还是蛮大的:D

网友AD:
大家都这么有才,中奖的爽了。

网友S:
弱弱问句 新手不知怎么受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