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硬件i2c scl没有时钟

楼主(2015-07-24):
void InitIIC(void)
{
    GPIO_DeInit(GPIOD);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6,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tmp102 供电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6,SET );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7,SET );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0, GPIO_Mode_Out_OD_HiZ_Fast);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1, GPIO_Mode_Out_OD_HiZ_Fast);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I2C1,ENABLE );
    I2C_DeInit(I2C1);
    I2C_Init(I2C1,100000,0xA5,I2C_Mode_I2C,I2C_DutyCycle_2,I2C_Ack_Enable,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Cmd(I2C1,ENABLE);
}

初始化后  用示波器检测没有scl 没有时钟   主时钟设置的为8Mhz

楼主:
想问下 初始化后还需要别的操作  scl才能输出时钟频率吗   还是初始化就错了

网友:
启动后,就有时钟信号了吧

网友A(2015-09-01):
是不是你初始化错了啊,要不然就应该有时钟信号的啊

网友B:
这个是初始化问题,楼主看看初始化程序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网友C:
说实话,这几行代码真看不出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