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 for stm8 联合地址对齐

楼主(2015-07-24):
typedef union{
           u32                            Id;
           struct
           {
                 unsigned int  NodeAddress:10;
                 unsigned char FrameTypeSt :2;
                 unsigned char FrameType :1;
                 unsigned char FunCode :5;
                 unsigned int  Remain:14;
           } _Id;
         }_CAN_ID;
结果调试程序发现,Id没有按定义的顺序进行排序   ; 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也就是楼主的意思,联合失败了吗

网友:
没用过联合,结构体都很少用的

网友B:
你的机器是8位的,所以不用考虑对齐问题

网友C:
你用了位域吧,估计你是想把 _Id 压缩在一个 uint32_t 中。如果是位域那就是都用unsigned int,别混合用。
typedef union{
        unsigned int Id;
        struct
        {
                unsigned int  NodeAddress:10;
                unsigned int FrameTypeSt :2;
                unsigned int FrameType :1;
                unsigned int FunCode :5;
                unsigned int  Remain:14;
        } _Id;
} _CAN_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