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ARM文件系统烧写问题

楼主(2015-07-24):
如图:
我用u-boot命令模式烧写S3C410文件系统,前面还好,内核烧写成功,网络也在传输和接收数据状态。
但到烧写文件系统过程时就移植停留在上面的状态,网络竟然也显示空闲状态了。
在这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等错误提示。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这不是nfs启动么,怎么是说uboot烧写文件系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nfs启动么,怎么是说uboot烧写文件系统呢?......

在u-boot命令模式中烧写的,用setenv命令搞了一些命令,直接用命令进行烧写。当然其中也用到了NFS,TFTP等一些东西。内核烧写成功了,但是一到以上文件的步骤就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u-boot命令模式中烧写的,用setenv命令搞了一些命令,直接用命令进行烧写。当然其中也用到了NFS,TFTP ...

你现在是通过nfs去挂载文件系统,不是烧写文件系统......

网友B:
同意6楼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通过nfs去挂载文件系统,不是烧写文件系统......

挂载和烧写不同吗?按照正常的现象,上图后面会出现我Linux虚拟机中用busybox制成的文件系统中的一大串库文件或其他的执行文件。感觉就像是把Linux虚拟机中的文件拷贝到开发板中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挂载和烧写不同吗?按照正常的现象,上图后面会出现我Linux虚拟机中用busybox制成的文件系统中的一大串库 ...

挂载是挂载,烧写是烧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