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单片机驱动MOS管被烧坏的问题?

楼主(2015-07-24):
求问为什么把图1的驱动改为图2后单片机就坏了?MOS管电流10A。

网友A:
1、12V倒灌到IO了
2、R6太小了,冲击电流太大

网友B:
图2
等于STM8 GPIO接12V上拉了,有几个MA的电流流过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2V倒灌到IO了
2、R6太小了,冲击电流太大

12V过了4K7电流不是会很小,只有几毫安的大小,STM8不能吸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V过了4K7电流不是会很小,只有几毫安的大小,STM8不能吸收吗?

能不能吸收看规格书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吸收看规格书说明。

手册上说任意引脚可吸收或输出4m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2
等于STM8 GPIO接12V上拉了,有几个MA的电流流过GPIO

是高电压造成的吗?单片机引脚可以吸收4毫安的电流,如果按12V输入过4K7电阻,电流应该只有2.4mA。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高电压造成的吗?单片机引脚可以吸收4毫安的电流,如果按12V输入过4K7电阻,电流应该只有2.4mA。 ...

这个电流不是吸收,是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流不是吸收,是倒灌

多谢。学习了

网友D:
单子真的恒大

网友D:
胆子真的很大,我连想都不敢想

网友E:
有前途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流不是吸收,是倒灌

啥意思?倒灌?能详细解释一下吗,老大

网友G:
图2,C3两端接个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H:
这是模拟电路的基础呀。
MCU的GPIO可以吸收多少电流,和你这个12V上拉灌入电流无关呀。
当PWM输出0时,可以拉低。
当PWM输出高时,就要看VCC的耗电和钳位能力了,如果VCC被拉高了,谁来吸收你这个电流?另外,51欧姆电阻对电容反复充放电,PWM的电流有多大?你算过吗?瞬间电流也很大的。

网友I:
那个电流是电压正常情况下MCU可以承受的电流,你给IO口的电压太高,可能直接击穿内部了(这时不需大电流的),跟那个电流指标无关。

网友J:
不是电流,是电压击穿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模拟电路的基础呀。
MCU的GPIO可以吸收多少电流,和你这个12V上拉灌入电流无关呀。
当PWM输出0时,可以 ...

基础不牢。。。现在知道了灌电流和吸收电流的区别了,不过VCC被拉高怎么理解?是单片机的供电VCC吗?
拉高VCC后单片机应该就烧了吧?还要多向你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胆子真的很大,我连想都不敢想

:lol,不要怂,实践才知道做错了后果多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