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hdmi显示内核**

楼主(2015-07-24):
我用的是3.10.53的BSP,sabresd的板子,怎么让HDMI上有linux的logo输出呢?

网友A:
没弄过,不太懂

网友B:
好像得在内核里配置,而且还要修改uboot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得在内核里配置,而且还要修改uboot的参数......

内核配置中好像没有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核配置中好像没有找到。

就是内核启动的时候,显示小企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内核启动的时候,显示小企鹅么?......

lvds屏是可以显示的,但是在hdmi上面没有显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lvds屏是可以显示的,但是在hdmi上面没有显示。

楼主你好,默认的3.10.53版本的BSP是支持LVDS屏的**显示,HDMI 的话你要做相应的修改。目前针对3.10.53版本的BSP HDMI **显示的话还没有相关的patch, 针对L3.0.35_4.1.0版本的BSP是有相关patch的。链接如下,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8109

网友D:
这个得修改内核,然后就能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得修改内核,然后就能显示了

咋改》能否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