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L15x ADC 多通道连续转换模式问题

楼主(2015-07-24):
我用PA4和内部参考电压,作为ADC的二个通道,每个通道用单通道模式测试转换都是正确的,但是ADC和DMA参数改成多通道模式时结果不正确,为乱码。代码如下:
void ADC_Icc_Init(void)                                                        //ADC初始化,ADC连续转换模式
{
  /* Enable ADC cloc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DC1, ENABLE);                       //开启ADC时钟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DMA1, ENABLE);                       //DMA时钟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初始化DMA

  /* de-initialize ADC */

  ADC_DeInit(ADC1);                                                             //初始化ADC

  /*  ADC configured as follow:
  - NbrOfChannel = 1 - ADC_Channel_2
  - Mode = Single ConversionMode(ContinuousConvMode disabled)
  - Resolution = 12Bit
  - Prescaler = /1
  - sampling time 159 */

  ADC_VrefintCmd(ENABLE);                                                       //启用内部参考电压

  delay_10us(3);                                                                //延时

  ADC_DMACmd(ADC1,ENABLE);                                                      //启用ADC DMA请求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启用ADC

  ADC_Init(ADC1, ADC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ADC_Resolution_12Bit, ADC_Prescaler_1);//初始化ADC1为,连续转换模式,12位AD转换,ADC时钟预分频为1

  ADC_SamplingTimeConfig(ADC1, ADC_Group_SlowChannels,ADC_SamplingTime_9Cycles);//配置ADC为慢速通道,采样时间周期为9

  ADC_SamplingTimeConfig(ADC1, ADC_Group_FastChannels,ADC_SamplingTime_9Cycles);//配置ADC为,快速通道,采样时间周期为9

  ADC_ChannelCmd(ADC1, ADC_Channel_Vrefint, ENABLE);                            //内部参考电压

  ADC_ChannelCmd(ADC1, ADC_Channel_2, ENABLE);                                  //ADC通道2使能

//  SYSCFG_REMAPDMAChannelConfig(REMAP_DMA1Channel_ADC1ToChannel0);               //重新映射DMA通道的具体外围(ADC或TIM4)

  DMA_Init(DMA1_Channel0,              //通道0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缓冲区地址
          (uint16_t)ADC1_DR_Address,    //ADC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BUF_SIZE,                 //缓冲区大小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外设到内存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转换
          DMA_MemoryIncMode_Inc,        //内存地址自增
          DMA_Priority_High,            //优先级为高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内存数据是半字位宽 16位

//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0,DMA_BUF_SIZ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启用DMA使能通道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0,DMA_BUF_SIZ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0,DMA_ITx_TC, DISABLE);//是否开启DMA中断

//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0,DMA_ITx_HT, DISABLE);

  DMA_GlobalCmd(ENABLE);//启用或禁用全部DMA

  /* a short time of delay is required after enable ADC */

  delay_10us(3);                                                                //延时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DISABLE);                                        //开启ADC中断

//  ADC_ClearFlag(ADC1, ADC_FLAG_EOC);                                            //清除EOC标志,即:清除转换完成标志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开始ADC转换

}

这是读取通道转换后的值,代码如下
for(i=0;i<2;i++)

    {

      /* wait until end-of-covertion */

      while( 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0 );

      ADC_ConvertedValue=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读取两个通道的转换结果

      SendByte(USART1,ADC_ConvertedValue>>8);

      SendByte(USART1,ADC_ConvertedValue);

    }

网友:
多通道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A:
最头疼看代码了。你可以先将想法或者思路说一下,看是否合适。直接看代码。别人都不知道你怎么连线的。

楼主:
代码已经标注的很清楚了

网友B:
void ADC_Icc_Init(void)                                                        //ADC初始化,ADC连续转换模式
这些函数都是楼主自己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ADC_Icc_Init(void)                                                        //ADC初始化,ADC连续转 ...

对,这个函数是字节写的,里边是ADC转换时候的相关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头疼看代码了。你可以先将想法或者思路说一下,看是否合适。直接看代码。别人都不知道你怎么连线的。 ...

代码已经标注的很清楚了

网友A:
个人建议先把单次采集调通了之后再把DMA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先把单次采集调通了之后再把DMA加进去。

单次转化都没有问题,很正常,但是加入DMA之后就不正常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亲们!问题是不需要再使用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x);直接用数组或变量转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