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可以检测得到?

楼主(2015-07-24):
以上的接口两个(1、2脚是通信用的),用于接我的单片机系统板。要求当接口接上负载后单片机可以检测得到,然后通过LED指示出来。
一个接口的电流大约 2A  另外一个大约200MA
请问如何 可以检测得到这个接口是否接上负载?
谢谢!!!

网友A:
检测电流。
说实话,都没理解你所说的意思。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说:当这接口有接上东西后,单片机就知道它有接上东西了。这样就行了。
我也知道可以通过检测电流的方法,但用什么东西检测电流啦?

网友B:
从12V那里取样送MCU不可以吗

网友C:
接个取样电阻。

网友D:
有通信口,干嘛还要硬件参与检测?软件解决不简单些?

网友E:
看你的负载是什么东西,是否可以和单片机通讯

楼主:
负载不与单片机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12V那里取样送MCU不可以吗

怎样取样?

网友F:
用光耦,当负载通电后驱动光耦LED侧,单片机检测光耦另一侧电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