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能可靠起振

楼主(2015-07-24):
MSP430单片机在上电时 32K 的晶振不能可靠起振,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焊好?电路?

网友B:
首先你检查一下硬件电路,主要是晶振的匹配电容和复位电路,参考TI提供的参考电路,然后看一下软件设置是否有问题,ti有源代码,

网友C:
先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D:
晶振要加负载电容。电容应串行地连接在 XIN 和 XOUT 的引脚上

网友E:
32KHz 晶体正常启动,必须配置好所需的负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