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方波通过积分电路之后得不到锯齿波。。。电设简直闹心

楼主(2015-07-24):
题目要求用一片555和一片LM324N 和电阻电容(不用二极管)生成方波、锯齿波、一次谐波、三次谐波,峰峰值分别为1V 1V 1V 9V
我用555构成多谐振荡器 生成方波(完成),再用一片运放构成积分电路,试图得到锯齿波,可是并不行。。请问是为啥?积分电路得到的图像搞得像微分电路,郁闷。
还有三篇运放一片来得到一次谐波 一片得到三次谐波 一片用来放大三次谐波,使得三次谐波达到9V,多谢各路大大。

网友A:
C1两端并一36k电阻.试一下

网友B:
连示波器都还没学会使用,怎么能不闹心?
你这个电路,运放的电源都不对。
运放电源即使接正确,也不能得到锯齿波。

网友C:
闹心呀,单电源运放的正输入接地,负输入肯定比正输入电压要高,怎么会有三角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两端并一36k电阻.试一下

然而并不有用。

网友D:
就是假设电路连接没有问题。输入信号是不能包含直流分量的,直流分量的积分,随时间推移,直到无穷大。运算放大器早饱和了。

网友E:
这好像是正在备战的电赛的同学做的一个题目吧,好好训练,这个题目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假设电路连接没有问题。输入信号是不能包含直流分量的,直流分量的积分,随时间推移,直到无穷大。运算 ...

后来通过调节积分电路的参数得到了锯齿波,虽然我也没整明白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好像是正在备战的电赛的同学做的一个题目吧,好好训练,这个题目很好

是,不过才大二,还没掌握很多知识,因为暑假太无聊就报名比赛了。难度很大啊,现在想从方波中得到一次谐波,滤波器怎么调都发现波形不理想,我们已经忽略输入输出电阻了,直接用函数信号发生器生成方波,仿真都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好像是正在备战的电赛的同学做的一个题目吧,好好训练,这个题目很好

滤波器是用Filter Pro做的 我在他给的参数附近调节 波形也没太好的变化

网友F:
  矩形波积分转换三角形波有个条件是充电电流必须恒定,这样电路就复杂。换个思路,假如转换电路能够自我调节就很简单。合适的运放块压摆率就可以实现。我的方法简单但是是另类,考官见都没见过,岂能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矩形波积分转换三角形波有个条件是充电电流必须恒定,这样电路就复杂。换个思路,假如转换电路能够自我调 ...

学霸。。。表示听不懂但是还是很赞你的想法。

网友F:
听不懂,附件的图是否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