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确实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2015-07-24):
最近学习AD转换,两段代码 ,上面的代码就可以,下面的代码就不行。这两段代码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吧 怎么就不行啊,我想不明白。。

网友A:
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上面是在等待标志位置位后取值,
下面就没有等待标志位了,具体楼主可以去看看C语言的while含义。

网友B:
LZ,这是AD采样完成标识吧,完成后取出AD的值。
上面那段代码,while一直在等,标志位置位就跳出循环,执行取值指令。
下面的代码,根本不等待,不置位,就直接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上面是在等待标志位置位后取值,
下面就没有等待标志位了,具体楼主可以去看看C语言的w ...

恩 我已经弄明白是什么原因了。。。为毛总是你评论我的。。。你这么积极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我已经弄明白是什么原因了。。。为毛总是你评论我的。。。你这么积极的啊 ...

我是飞思卡尔官方的技术支持,负责帮你们在线解答问题的哦。

网友C:
这俩意思完全不同啊,一个是不=0,一个是=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 我已经弄明白是什么原因了。。。为毛总是你评论我的。。。你这么积极的啊 ...

版主喜欢你,哈哈

网友E:
楼主,这两段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网友F:
楼主认真看一下用户手册吧,看上面是怎么说的

网友A:
楼主发帖的标题总是不明确啊。
标题中需要包含你问题的关键字。

网友G:
哈哈,楼主的C语言需要提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