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一台电脑上orcad和allegro都可以装吗?

楼主(2015-07-24):
请问,你们学Cadence是ORCAD和allegro都学吗?
可以在电脑里面同时装ORCAD和allegro吗?
这是我装的,好像只有orcad和pspice

楼主:
刚图片弄错了

网友A:
这不Design Entry CIS  PCB Editor 有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Design Entry CIS  PCB Editor 有的呀

对啊,但是allegro下的PCB Editor和orcad下的PCB Editor是一样的吗?为什么网上大多都用allegro,很少用orcad,,,我也知道网上说orcad是allegro的低配置版本。

网友A:
被cadence收购了 新版本没有orcad了 照顾老用户 所以放了最后一版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cadence收购了 新版本没有orcad了 照顾老用户 所以放了最后一版在里面

谢谢回复,明白了!我只是特别想明白其中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