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VC使用RTL8201, ping不通的问题

楼主(2015-07-24):
在开发板上, PHY是DP83848, 在开发板上网络调通后, 根据自己板子的硬件修改代码编译后下到自己的板子上(PHY是RTL8201),
修改的地方:
1.根据硬件连接, 把RMII_MODE改为MII_MODE
2.根据8201的数据手册,修改了PHY_SR,PHY_Speed_Status,PHY_Duplex_Status
用ST LINK调试, LwIP_Init能通过, 绿灯一直亮, 黄灯一直闪, 但是就是ping不通
网上说RTL8201比较特别, 不知道修改这几处地方够不够?
哪位兄弟有在这个芯片上移植过8201的话, 能否给个代码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A:
RTL8201不清楚。仔细对比一下datasheet吧。

网友B:
楼主修改的地方挺多的

楼主:
搞定了, 硬件有个管脚接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硬件有个管脚接错了

8201的驱动程序你那里有吗?可否借鉴一下。

网友D(2015-09-08):
为什么要改成MII_MODE的呢,我也是在开发板上用DP83848的,准备用RTL8201F芯片自己做一版,我用RMII_MODE的

网友D:
为什么要改成MII_MODE模式的呢???

网友:
这样的移植工作量会不会大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改成MII_MODE模式的呢???

因为RTL8201只支持MII和SNI接口,估计LZ使用的MII接口。

网友E:
LZ我的现象跟你的一直,可否具体一下怎么解决的,寄存器读出来全是0xFFFF

网友F:
原来如此,下次我也要注意着了。

网友G:
硬件有个管脚接错了

看来还是得仔细点好

网友H:
是不是地址和别的SRAM冲突了?

网友:
楼主还是仔细研究一下datasheet吧

网友I:
估计是没有配置好,我也没用过网络

网友D(2015-11-25):
引用 网友E:
因为RTL8201只支持MII和SNI接口,估计LZ使用的MII接口。

我用的是RTL8201F的,看芯片手册是支持RMII模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硬件有个管脚接错了

我也在做这个是STM32F107+RTL8201F的,也是怎么都不同。自适应无法成功。你能帮我看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做这个是STM32F107+RTL8201F的,也是怎么都不同。自适应无法成功。你能帮我看下吗? ...

如果使用官方的参考例程, 先看一下你们的硬件管脚和官方使用的是不是同样的pin
如果是同样的pin, 硬件没问题的话, 则只需要改两个寄存器定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官方的参考例程, 先看一下你们的硬件管脚和官方使用的是不是同样的pin
如果是同样的pin, 硬件没 ...

找了一个文件,有的像官方文档,现在网络通了,就是网络绿灯闪烁,黄灯不亮,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