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ndroid_L5.0.0_1.0.0-ga_images_6qsabresd root权限

楼主(2015-07-24):
需要导入驱动库文件到/system/bin,adb push没有写权限。

请问官网的android_L5.0.0_1.0.0-ga_images_6qsabresd镜像如何root?

网友A:
目前正在搞android,关注一下......

网友B:
想学习一下android,关注一下

网友C:
楼主你好,这里你在你的电脑上有没有试过:
输入命令adb remount ,意思是将设备改为可读可写;
显示remount succeeded就代表命令执行成功;

网友D:
学习android之前是不是得先学习一下jav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