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F3P6用ST-LINK V2怎么连接和下载HEX文件?

楼主(2015-07-24):
蓝色是STM8S103F3P6最小系统板,右边有SWIM的接口
红色是ST-LINK V2 ,里面一排针是SWIM接口,
两个板的SWIM接口定义是一样的,蓝色板底下焊有排母,可以直接插在红色板的排针上。

SWIM接口要用什么软件下载HEX文件?
STM32 ST-LINK Utility 3.5 可以用吗?怎么连接?如果不可以,要用什么软件?

用ST-LINK V2在线调试STM8S103F3P6应该用什么软件?

网友A:
STM32  ST-LINK Utility不能用。
可以用STVP烧写程序,或者STVD可以进行调试。

楼主:
STM8S的搞定了。但用STM32 ST-LINK Utility  + ST-LINK + SWD下载STM32的时候可以连接上,但下载程序的时候就出现下面的错误了。。SWD我只连接了CLK GND DATA 三条线。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这个没用过,期待楼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