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键盘输出数据转换成串口数据采集办法求推荐

楼主(2015-07-24):
项目需要用STM32采集USB键盘数据传输到网络同时用LCD液晶显示出来,请教高人VCP可以解决需要吗?

网友A:
网络传输选择什么传输方式?
可以通过USB取键盘值,显示和传输也可以实现。

网友B:
如果搞不定就老老实实的用USB转SP/2接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传输选择什么传输方式?
可以通过USB取键盘值,显示和传输也可以实现。 ...

目前就是一直在做USB主机模式抓取键盘值过程中,找了一大堆USB相关的东东看的晕头转向,能否在
进一步指点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搞不定就老老实实的用USB转SP/2接口吧。

好的,多谢。

网友C:
ST有例程,你参考例程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