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助] 产品不能识别USB

楼主(2015-07-24):
请教单片机STM32F070CBT6是通过什么工具编程,把程序写到芯片上的?是用串口还是USB接口连接?

网友A: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串口/JTAG/SWD,然后选择对于的软件及硬件工具。

网友B:
至少包括串口,USB可能要看具体芯片。。

网友C:
USB接口的有jlink或者ulink或者STlink,串口就是一般给下载的工具就ok了,不过据说串口对单片机不太
好,不过下载快

网友D:
不能识别USB是什么意思?
ST-LINK驱动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接口的有jlink或者ulink或者STlink,串口就是一般给下载的工具就ok了,不过据说串口对单片机不太
好,不 ...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串口/JTAG/SWD,然后选择对于的软件及硬件工具。

好的,多谢了。

网友E:
如果你的片子有USB,还要官方事先就写入dfu,或者自己通过别的端口烧入dfu才行。

网友E:
反正直接用USB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