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LSE不起振

楼主(2015-07-24):
LSE晶振使用的是32.768KHZ(负载12.5pF)的晶振,外接电容为20pF,试制了20块PCB,有两块晶振不能起振。看了网上的一些资料,LSE晶振推荐使用负载为6pF的晶振。网上也有很多人遇到LSE晶振不起振的,不过大多说的是F1系列的,我就想明确一下,现在都到了F4系列了,工艺还没改进嘛?LSE对晶振的要求还是这么严格嘛?

网友A:
ST 专门有一篇AN讲晶振的AN2867

网友B:
F205确实是有明确要求CL<7PF,但是F411上没有这个要求,同样用了CL=12.5PF的,也遇到起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 专门有一篇AN讲晶振的AN2867

谢谢你的回复,其实,这份资料我也看过了。。。而且,我也看了STM32F429评估板的原理图,它那边使用的也是标称12.5Pf负载的晶振,只是外接的匹配电容是10P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205确实是有明确要求CL

恩,谢谢。我也看了STM32F429评估板的原理图,它那边使用的也是标称12.5Pf负载的晶振,只是外接的匹配电容是10Pf的。。。现在产品处于试制阶段,所以,要把晶振不起振的这个问题确实找到,不然到了批量生产阶段就尴尬了。。。不知道你的F4系列不起振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或者分析方法。。。

网友C:
最好还是根据AN2867设计.
评估板上的电容是一方面, 但振荡器能否起振也是和振荡器本身有关系的, 并不是说只要电容选的和评估板上一样就能保证振荡器起振了. 另外F4的振荡器电路和F1是不同的.

网友D:
先看看晶振是不是好的,在查一下旁边的电容

网友E:
F4的振荡器电路和F1是不同的

网友F:
这个问题可能与晶振的负载电容6pf,12pf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