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无智能卡吗?

楼主(2015-07-24):
之前接过一个STM32F1的板子,程序有跑智能卡7816的,想在STM32F0上用,发现数据手册里没有这个功能。北京这边推荐代理商有哪些呢?想确定一下。

网友A:
只是个协议,自己写或移植

网友B:
stm32f0只有两个串口,只在串口1上实现了智能卡,可以参考STM32F051系。。

网友C:
这个都是跟串口有关,直接翻手册看看串口支不支持就知道了。。

网友D:
找ST的代理商看置顶贴:https://bbs.21ic.com/icview-700314-1-1.html

网友E:
神马?智能卡?看看什么协议就行了啊

网友F(2016-12-20):
引用 网友E:
神马?智能卡?看看什么协议就行了啊

恩?请问具体要怎么来开发呢?硬件连接,软件有没有st的例程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恩?请问具体要怎么来开发呢?硬件连接,软件有没有st的例程呢?

手册上肯定有怎么通信的介绍吧,比如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