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TL062构成的比较器,输出振荡

楼主(2015-07-24):
如图所示的电路,TL062B是一个积分器,A点的参考信号是一个mV级的信号 ,由单片机控制一个模拟开关分别接通。TL062A是一个比较器,当积分输出电压超过2.5V时,比较器输出一个下降沿信号,给单片机IO器捕获。

求助:振荡的原因。PCB布线还是电路本身有问题

楼主:
加迟滞之后,确实是正常了。但是就存在一个回差电压,单片机处理的时候就不是实时的了。我感觉跟布线有关系,因为同样的电路,之前打样就正常,现在稍改了下电路就不正常了。
-----
这个是改PCB之前的,就是要这种效果。一旦有下降沿,单片机响应后,控制前面的积分信号 ,比较器又马上会回到高电平。

----------
这个是改PCB后的情况,下降沿的时候,振荡历害。

网友A:
电路改了哪里?

网友B:
看样子像积分输出不稳定导致,比较器加滞回是好方案

网友C:
加一个100PF的电容.

楼主:
更改了参考电压接地点,参考电压增加去耦电容容量。主要是更改了接地点起了很大作用。

网友D:
回差电压大小也是可以调节的嘛,调到尽量小,又不至于产生振荡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