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4V低压如何控制7V电源的开关

楼主(2015-07-24):
想用单片机的IO口(可设置为输出高4.2V、低、高阻态)去控制一个5~14V电源的通断。哪位高手推荐一个MOS管或三极管的电路?要求在各种状态时,单片机IO口的电压不能超过4.2V。

网友A:
继电器。

如果被控电源与单片机允许共地,被控电源负载电流允许,可以直接用三极管(双极性饱和电压有点大,可以用MOS场效应)。三极管接在被控电源的(-)端。

网友B:
这种电路网上一搜一大堆的。

网友B:
和IO口控制继电器电路差不多的。

网友C:
用N MOS或者NPN三极管;

网友D:
用光耦隔离也可以呀

网友E:
MOS管啊 选一款耐压50v+ 最大电流10A的差不多了
用NPN三极管驱动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