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5.5导入工程时出现错误问题

楼主(2015-07-24):
See details below...
  Error: Import failed for project 'Example_2806xAdcSoc' because its meta-data cannot be interpreted. Please contact support.

网友A:
你导入的工程编译器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导入的工程编译器是哪个版本的?

看一下工程的参数吧

网友A:
你原来的工程编译器版本是6.02吗?还是导的低版本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的工程编译器版本是6.02吗?还是导的低版本的工程?

同样的版本。。。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