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编一个程序,在Debug模式下编译,无错,在Release模...

楼主(2015-07-24):
Error[e104]: Failed to fit all segments into specified ranges. Problem discovered in segment CODE. Unable to place 49 block(s) (0x23ce byte(s) total) in 0x1e3e
byte(s) of memory.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P(CODE)CODE=E000-FF7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e142-ff7f"
这是为毛,然后也不知道哪里写错了。。。

网友A:
超过内存了?编译优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内存了?编译优化下

编译优化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译优化是什么

编译器有优化等级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器有优化等级选项

哦哦,我试了一下,是设置的数组太大,导致内存不够了,放到FLash里就行了。

网友C:
设置的数组太大,导致内存不够了,放到FLash里就行了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不过我的没有错误提示,程序直接跑飞的

网友D:
用外部的

网友E:
内存不够,放到FLash里就行

网友F:
内存需要优化的,不行的话就外加个存储的。

网友G:
设置的数组太大,导致内存不够了,放到FLash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