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ps54331介于Boot和PH之间的电容什么作用

楼主(2015-07-24):
tps54331介于Boot和PH之间的电容什么作用

网友A:
自举电容,没有这个电容,没办法开启上端NMOS管,

网友B:
自举电容, 目的是在 BOOT 脚获得高于 VIN 的电压, 以驱动内部的 NMOS 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举电容,没有这个电容,没办法开启上端NMOS管,

它是怎么开启上端的Nmos管的,能否详细的讲解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举电容, 目的是在 BOOT 脚获得高于 VIN 的电压, 以驱动内部的 NMOS 管.

有点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是怎么开启上端的Nmos管的,能否详细的讲解下,谢谢了。

开启时,栅极的电位永远比源极高一个VCC,只要VCC远大于VTH,就开启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时,栅极的电位永远比源极高一个VCC,只要VCC远大于VTH,就开启了啊。 ...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