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功耗的DCDC隔离模块

楼主(2015-07-24):
请教个问题,我现在做一个低功耗的设备,通讯电路通过一个DC-DC,5V到5V隔离模块供电,现在发现这个模块的功耗特别大,输入54mA输出24mA,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代替这个模块,或者低功耗的模块?

网友A:
这个效率不离谱了

网友B:
这个通信的对方没有电源?那就加个控制,有通信时打开这部分,平时关闭通信部分,可能可以减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信的对方没有电源?那就加个控制,有通信时打开这部分,平时关闭通信部分,可能可以减轻问题。 ...

这个通讯是实时监控的,如何和统计通讯不上的话,会报故障的,所以不能加控制!

网友C:
输入54mA输出24mA
确实大了点
你用的哪个型号模块?
图呢?

网友B:
把你的项目详细描述一下,对方需要多少电、为什么它自己得不到电源、低功耗的要求具体是多少、两端不计你说的隔离电源分别的实测或计划功耗是多少,都由什么来供电的 ... ...

网友A:
目前准备用一个单端正激方案,目标,满载100ma时效率65%, 空载1ma时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项目详细描述一下,对方需要多少电、为什么它自己得不到电源、低功耗的要求具体是多少、两端不计你说 ...

现在做的东西是一个监控系统,有2部分组成,主机+探测器。探测器采集三相电流电压值,如果过载欠压过压会报警,并吧报警信息通过总线传给主机,探测器通过主机供电(集中供电),为了EMC防护,通讯部分电源需要和单片机用的电源隔离,现在用的是金升阳的电源隔离模块B0505LS-1W2,由于这个模块转换率很低,导致探测器功耗大,所以想把这个模块替掉,还有其他方式隔离吗?

网友D:
B0505效率有这么低么?

网友D:
试试TI的dcp010505b,小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做的东西是一个监控系统,有2部分组成,主机+探测器。探测器采集三相电流电压值,如果过载欠压过压会 ...

“探测器”采集三相电压电流,那就很容易可以得到电源,要用集中供电,而不直接使用三相电源的某一相供电的考虑因素是什么???
金升阳的模块适合固定输出负载,连空载都不支持(需要至少10%负载),不适用与对功耗要求比较严的场合。
一定要低功耗隔离DCDC,可以考虑Ti的 SN65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测器”采集三相电压电流,那就很容易可以得到电源,要用集中供电,而不直接使用三相电源的某一相供电 ...

我这个产品是有国标的,需要送检强制认证,标准已经规定好,需要24集中供电式。
你说的TI的SN6501我看了,不是太合适,我又测了一边隔离模块的输入输出,输入端,4.94V  25.7MA
输出端, 5V 5MA,电流很小,查看SM6501的效率曲线就知道不合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产品是有国标的,需要送检强制认证,标准已经规定好,需要24集中供电式。
你说的TI的SN6501我看了 ...

  我在你给出的表格中,看到的是5V5mA输出时,Sn6501效率达到65%以上,比你列出的4.94V25.7mA出5V5mA的效率19.7%很要高一些,不合适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
  不过话说回来,SN6501是在3.3V输入条件下优化的,5V输入的效率低不少,但仍比你列出的19.7%高不少。
  这时可以考虑Ti的另外一颗芯片:TPS55010 可以在5V输入,5V 5mA 隔离输出时达到80%以上的效率,不过很不好手工焊接: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