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方案选型

楼主(2015-07-24):
要做个3节7号干电池供电的设备,需要转换成3.3V,请问用DC-DC转换可行吗?
烦请大家推荐些高效率的DC-DC芯片啊?
谢谢!

网友A:
负载电流要多少?1A?2A还是几百mA?
负载电流大用DC-DC,效率最高可以到95%吧,看负载;如果负载电流工作时几个mA、其他大部分时间是休眠状态,可以选低静态功耗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流要多少?1A?2A还是几百mA?
负载电流大用DC-DC,效率最高可以到95%吧,看负载;如果负载电流工作 ...

最大电流在20mA以内,看来LDO也是可以用的,谢谢yanwen兄的指点~

楼主:
我去看看资料,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