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离地距离

楼主(2015-07-24):
在布线的时候,按钮离地距离多少合适呢

网友A:
如果可能,接地层应与按钮放置在电路板的同一层上。按钮和接地层之间的距离对按钮的电容设置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本应用手册中,电容感应按钮用 Cp 表示。按钮和接地层边缘的电场线如图  所示。 Cp 的大小与该电场有关。

网友A:
当按钮离地距离增加时电容 Cp 减小。图 7 显示了三种按钮大小(直径为 5mm、 10mm 和 15mm)的情况下离地距离与 Cp 的关系曲线。在本例中,电路板采用 FR4 材料,厚度为 0.062 英寸( 1.57mm),按钮上部没有覆盖层,接地层与按钮同位于电路板上,按钮下没有金属层。对大多数的设计来说,开始时最好选用直径为 10mm,离地距离为 0.020 英寸( 0.5mm)的按钮。

网友B:
触摸按键,对PCB的布局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