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下方金属衬垫的影响

楼主(2015-07-24):
我们推荐在按钮下放置金属填充区,以控制按钮的电容。金属衬垫可提高按钮计数的信号电平,又不会加大噪声电平。对厚度为 0.062 英寸( 1.57mm)的 FR4 电路板来说,在不使用手指的情况下,如采用金属衬垫,按钮原始计数根据配置因素的不同可增加 2%至 20%。如果手指按下按钮,在采用金属衬垫的情况下,按钮原始计数也会略有增加。这种响应的差异有助于调节灵敏度(计数的差异)。按钮下放置的金属层不会提高灵敏度,但会增加原始计数。金属衬垫可为接地方式或浮动方式,因为其安装方式对按钮的灵敏度影响微乎其微。金属衬垫接地或浮动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按钮的灵敏度与此无关。

网友A:
顶一下,金属确实有影响

网友B:
影响应该比较大,因为金属相当于电容的一个极板

网友C:
布线时要注意,安装的位置对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