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幅滤波的算法是什么,没有搞过

楼主(2015-07-24):
限幅滤波的算法是什么

网友A:
/*
A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value为有效值,
new_value为当前采样值
滤波程序返回有效的实际值
*/
#define  10   A
char value;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get_ad();
        if((new_value-value>A)||(value-new_value>A))
                   return value;
        return new_value;
}

网友A:
方法: A
) A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则本次值有效 <=A,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
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 放弃本次值, 则本次值无效 >A,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
、优点: B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缺点 C
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
平滑度

网友B:
楼上正解,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

网友C:
周期性干扰,没有办法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