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楼主(2015-07-24):
脉冲群抗扰度试验是一种使用较为普遍的抗扰度试验项目,同时也是在所有抗扰度试验项目中比较难于通过的试验项目之一。本文解释日常生活中的脉冲群形成机理;说明脉冲群抗扰度试验的要点;以及脉冲群抗扰度试验标准化方面的最新进展;最后简要介绍脉冲群干扰抑制的方法。

楼主:
脉冲群瞬变干扰的形成原理
日常生活中,在拖线板上插拔一个用电设备的插头,或者用开关切断一个用电设备的导电通路,在插拔插头或切断开关的一瞬间产生了电火花的情况,以及它对收音机、电视机的干扰,都是司空见惯的一个现象。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电火花的发生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物理过程?干扰波的幅度有多高
?干扰波的前沿有多陡?干扰波的宽度有多少?
下图是供电线路、机械开关和电感性负载(图中用一个继电器绕组作代表,其中L2 是铁芯线圈本身的电感量,R是电感线图的内阻,C2 是线圈匝间和层间的集中参数等效电容)组成的小系统。

楼主:
假定继电器绕组的稳态电流I为70mA,绕组电感L 2 为1H,存在于继电器绕组的层间和匝间的分布电容C 2 为50pF。当开关断开时,继电器绕组的稳态电流被切断,根据电感性负载电流不能突变的原则,继电器绕组只能通过对分布电容C 2 的充电来保持电流的连续性。根据能量守恒的原理(计算中未计入继电器绕组的内阻R),有1/2× L2 I2 = 1/2× C 2 U2
在继电器绕组两端可能出现的电压峰值为U= I(L2 /C 2 )1/2 = 3130.5V转换中的自谐振频率为f= 1/(2π(L2 C 2 )1/2 )=7.118kHz
分析表明,开关S断开瞬间,可在继电器绕组上产生高频衰减振荡(因绕组本身存在电阻)。电压的幅值非常高,与供电电压相比,后者可以不计,因此,感应出来的高电压将直接出现在开关动静触点的两边。

网友A:
这个不错,脉冲群对设备的冲击不小

网友A:
有大电机,会对电网有冲击,继电器的线圈如果没有加二极管的话,有时会导致系统不正常工作。

网友B(2016-06-28):
请教楼主老师和楼上老师:EFT主要是通过线路进入EUT的还是EUT的线路从空间感应到的?

网友C:
应该都可能影响的

网友D:
其实在现实的应用中,如果低频的话,一般都是传导干扰

网友E:
对高频而言,辐射是很有影响的

楼主:
高频一般都用金属屏蔽层

网友F:
EMC对一个产品来说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