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38)

楼主(2015-07-24):
31.5.6 事件

       没有应用

31.5.7 调试操作

       当CPU暂停在调试模式USB继续通常的操作。如果USB被配置成需要CPU周期性地通过中断或类似地提供

服务,在调试期间错误的操作或数据丢失的结果。

31.5.8 寄存器访问保护

      所有有写访问何的寄存器随时可以通过外设访问控制(PAC)来写保护,除了下列寄存器:

      。设备中断标志寄存器(INTFLAG)
      。端点中断标志寄存器(EPINTFLAG)
      。主机中断标志寄存器(INTFLAG)
      。管道中断标志寄存器(PINTFLAG)

      写保护指示通过在寄存器描述中的写保护属性来指示的。

      写保护不能应用在通过外部调试器的访问,参考"PAC-Peripheral Access Controller"的描述。

      31.5.9模拟连接
      不适用

      31.5.10 效准

      对于DP / DM USB线接口可以与生产测试校准值调谐输出驱动器。校准值必须被从NVM软件校准空间到

USB  PAD校准寄存器(PADCAL)。在使能USB之前,达到指定的精度。参考"NVM Software Calibration Area

Mapping"来进一步描述。

     对于Pad校准的描述,请参考Pad校准寄存器PADCAL。

31.6 功能描述

31.6.1 USB 通常操作

31.6.1.1 初使化

      在一个硬件复位,USB是禁止的。用户应首先使能USB(CTRLA.ENABLE)无论在设备模式或主机模式

(CTRLA.MODE)。

在硬件复位之后,USB在空休状态。在这个状态下:

    。模式是禁止的。USB使能比特在控制A寄存器(CTRLA.ENABLE)是复位状态。
    。模式时钟被停止为了最小的电源功耗
    。USB pad 在挂起模式
    。内部状态和设备及主机模式的寄存器是复位状态

在使用USB之前,Pad 校验寄存器(PADCAL)必须被从NVM软件校验区间装入产品校验值。参考"NVM Software

Calibration Area Mapping"更多的描述。

USB的使能通过向CTRLA.ENABLE写1,USB失能是通过向CTRLA.ENABLE写0.

网友A:
连续更新好多,楼主也是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更新好多,楼主也是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