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TM32的AD/DA来实现音频的采集和声音的播放

楼主:
MIC采集到一段话,然后经过放大电路给STM32的AD采集,TSM32经过DA把信号给小喇叭,小喇叭重复这段话。中间这个放大电路该怎么设计?应该要给一个偏置电压吧?DA出来的信号经过什么处理电路给小喇叭啊?

网友A(2015-07-25):
跟偏置电压没什么关系,DA输出要经音频功放放大后才能推动扬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偏置电压没什么关系,DA输出要经音频功放放大后才能推动扬声器。

关键这个DA输出经音频功放放大电路推动扬声器,没做过啊,能求大神给个嘛?

网友B:
DA输出,加RC低通,可能要适当分压衰减一下,然后送音频功放,小功率的比如LM386之类的。
输入,麦克风加偏置,运放放大送A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输出,加RC低通,可能要适当分压衰减一下,然后送音频功放,小功率的比如LM386之类的。
输入,麦克风加偏 ...

这个电路呢?不知道MIC能不能工作,这个偏置该怎么加?

Z0BA{[UU)~BNADH(FY31D`8.png (29.96 KB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这个DA输出经音频功放放大电路推动扬声器,没做过啊,能求大神给个嘛? ...

根据你需要的功率自己找,比如TDA2822等,估计足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呢?不知道MIC能不能工作,这个偏置该怎么加?

你这个电路根本无法工作,赶紧去补晶体管基本原理和应用方面的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呢?不知道MIC能不能工作,这个偏置该怎么加?

你这个麦克风是可以工作的,R2没有作用可以去掉。
你的三极管没有基极偏置,无法工作,即使加了基极偏置,效果也不好,要加负反馈才行,否则放大倍数和管子有关。要在R4上面串联一个反馈电阻,限制放大倍数。
很基础的问题,建议还是自己先看书。
我也不多批评新手,以前有一个自以为很厉害的,到处骂我,我也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麦克风是可以工作的,R2没有作用可以去掉。
你的三极管没有基极偏置,无法工作,即使加了基极偏置 ...

谢谢啊

网友C(2015-09-15):
引用 网友B:
DA输出,加RC低通,可能要适当分压衰减一下,然后送音频功放,小功率的比如LM386之类的。
输入,麦克风加偏 ...

我就是这么做的啊,可惜始终有噪声,怎么回事啊?

网友D(2015-11-08):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电路图809659626@qq.com……这是我的邮箱,,谢谢!

网友E:
信号采集这个要好好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