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请问4节干电池给两个直流电机和一个单片机供电可以么

楼主(2015-07-24):
我有4节5号干电池,给两个直流电机,一个单片机还有一个电机驱动和无线通讯模块供电够么。如果不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小白求教:)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直流电机的功率,小功率的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直流电机的功率,小功率的应该可以。

就是普通的那种,玩具四驱车上的那种,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那种,玩具四驱车上的那种,行么

可以的,玩具车上好像很多也用四节5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玩具车上好像很多也用四节5号电池

好,谢谢

网友A:
不客气,多多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多多来交流

我刚才试了一下,一开始上电没问题,信号都能接收,但一给信号让它转它就动不了了。

网友B:
一查电源是不是带不动,二查你的电机转动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才试了一下,一开始上电没问题,信号都能接收,但一给信号让它转它就动不了了。 ...

觉得程序问题的可能性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程序问题的可能性居多

程序都是没问题的吧。。。我拿1600mah 12v 的充电电池降压供电完全没问题的,可换了4节5号电就不行了

网友C:
电机要考虑它的启动电流.

启动瞬间,5号干电池不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

所以电压被拉低,单片机停止工作,于是电机驱动停止。

电压又恢复,单片机上电复位。

网友D:
换低内阻的高功率干电池,或者用镍氢可充电池。

楼主:
多谢各位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机要考虑它的启动电流.

启动瞬间,5号干电池不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

正解。估计电机的启动电流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