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音频采集电路,新手求教大神啊

楼主(2015-07-24):
想用一个MIC采集音频给STM32,MIC的输出电压在5--10mV,但是STM32的模拟输入电压是0-3.3V,肯定要加个放大电路,而且,由于STM32只能采集0--3.3V,但是MIC采集的信号是个呈现正弦波样的模拟信号,是不是要加个偏置电压,把电压给到0V以上?

网友A:
要加运放做适当的放大,不能直接采集,加偏置也没用。

网友B:
放大,最好再加个低通

网友C:
ST官方的L152的板子有用ADC采集MIC的,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运放做适当的放大,不能直接采集,加偏置也没用。

我音频采集肯定要加运放,但是我担心的是我MIC采集的信号是震荡的啊,应该会有负电压,如果不加偏置电压,我芯片采集会不会采集不到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最好再加个低通

加个低通,那我芯片ADC采集的信号会不会不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官方的L152的板子有用ADC采集MIC的,可以参考一下。

没找到哎,怎么找啊?

网友D:
单电源供电下,MIC放大电路就需要加偏置,选低噪声的轨对轨运放,直接3.3V供电即可,MIC放大电路的关键是layout布局和电源的处理,决定着系统低噪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电源供电下,MIC放大电路就需要加偏置,选低噪声的轨对轨运放,直接3.3V供电即可,MIC放大电路的关键是la ...

E:\%5B@N687[HH4NRX3XVTF[B_YO因为之前没做过,这个电路是我在网上参考的,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是这个电路,怎么加个偏置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电源供电下,MIC放大电路就需要加偏置,选低噪声的轨对轨运放,直接3.3V供电即可,MIC放大电路的关键是la ...

是这个图,第一次发帖,不会贴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音频采集肯定要加运放,但是我担心的是我MIC采集的信号是震荡的啊,应该会有负电压,如果不加偏置电压 ...

为什么一定要加运放?用三极管不行么?信号不就没有负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加运放?用三极管不行么?信号不就没有负的么?

三极管可以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肯定要放大,只是这个偏置我不确定要不要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可以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肯定要放大,只是这个偏置我不确定要不要加 ...

单电源供电,三极管放大,出来的信号都是正的了,不过三极管要偏置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加运放?用三极管不行么?信号不就没有负的么?

这个电路怎么样啊?这样接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供电,三极管放大,出来的信号都是正的了,不过三极管要偏置的哦 ...

这个电路呢?

网友B:
C2不要啦!
不过你的MIC这样能否工作表示怀疑,MIC不需要偏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不要啦!
不过你的MIC这样能否工作表示怀疑,MIC不需要偏置吗?

我也在怀疑:shutup:,这该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不要啦!
不过你的MIC这样能否工作表示怀疑,MIC不需要偏置吗?

这个呢?我修改了一下,后面那个是MIC的测试工作电路

网友E:
看看你们这些毛孩子,吧大神都问走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你们这些毛孩子,吧大神都问走了。唉。。。。

:'(

网友B:
这样试试吧,C1电容可能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试试吧,C1电容可能太大了

好的,谢谢啊

网友F:
必须加偏置,把负压抬高,中心点不能在0V上,这样你的信号才能保证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须加偏置,把负压抬高,中心点不能在0V上,这样你的信号才能保证完整性。 ...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我的这个电路行不行?

网友G:
不行,偏置应加Q1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音频采集肯定要加运放,但是我担心的是我MIC采集的信号是震荡的啊,应该会有负电压,如果不加偏置电压 ...

基本概念错误,建议你好好补补基础课。

网友:
去ti官网搜
单电源、驻极体麦克风前置放大器参考设计
单电源的  应该可以帮到你

网友H(2017-11-08):
用运放简单,工作点用电阻分压即可

网友I(2020-06-18):
楼主 后面这个ADC音频采集搞定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