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请问4节干电池给两个直流电机和一个单片机供电可以么

楼主(2015-07-24):
我有4节5号干电池,给两个直流电机,一个单片机还有一个电机驱动和无线通讯模块供电够么。如果不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小白求教

网友A:
那要看你的电机功率和系统的总功耗以及期望的工作时间,不能泛泛的说“够不够”。

网友B:
10年前买的数码相机,2节电池供电的,用原配的充电电池,可以拍照。
充电电池放完电了,临时买2节5号干电池,碱性电池,只拍一张照片,就提示低电压了。
显然,数码相机的耗电很大,不适合普通的碱性电池。
所以,你要测试一下你这个电路的最大电流,以及看看碱性电池可以输出的电流。

网友C:
考虑可充电的锂电池。

网友D:
整机功耗*工作时间=工作电压*电池容量。
干电池放电性能一般,一般电压会随容量而下降,所以还要关注系统的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