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实现长按触摸 不重复感应的问题

楼主(2015-07-25):
Psoc1做的触摸点灯,检测到按键按下我就对端口取反,但我发现长按会持续感应,就是不停取反,求教软件有什么方法实现只有手离开后再触摸才能动作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A:
重复判断按键是否按下,一旦判断出手松开后,再给反应。

网友B:
楼上正解,当检测到有按下时,置一个标志位,然后程序不断去检测是否松开(相当于程序死等),或者当检测到按下标志位置位时,不处理取反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