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怎么保存hiwave软件里data2窗口里的变量

楼主(2015-07-25):
   想在data2窗口里增加想要观察的变量,但是每次重新下载程序后,上次增加的变量就丢了,还要重新增加,每次都要重新增加,好麻烦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增加的这些变量保存下来,重新下载后,这些变量还在呢?
   还有就是,其实一个工程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变量是可以保存的,只是过一段时间,把之前变量添加的删除了,增加新变量,就不行了,不知道是软件的BUG,还是有其它什么机制?
  大神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试一下hiwave软件里的Data:1变量观察窗口

网友B:
没有玩过这方面的知识,帮顶一下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非常抱歉中国没有16位单片机方面的技术专家。请您在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提交请求。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

楼主(2016-12-13):
问题早已解决,忘了在此回复,下面是解决方法:

在工程目录里bin文件夹下,有个文件叫Project.xpr,
这个文件里的数据就是Data1/2窗口显示的数据,
把想要观察的数据添加到Data1/2窗口里,
在hiwave里点击保存(Ctrl + S),
然后再次打开或下载程序后,如果Data1/2窗口里的数据没有
可以打开Project.xpr并进行编辑,添加或删除数据,保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