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硬件中断

楼主(2015-07-25):
(无正文)

网友A:
端口引脚中断是边沿有效并且可以单独设置

网友B:
IO口中断是边沿中断,可以设置是选择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

网友C:
这个尝试一下就知道了吧。。。

网友D:
IO口中断是边沿中断,实际操作一下,理解更深

网友E:
边沿触发中断,楼主再看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