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存储器能否修改

楼主(2015-07-25):
MSP430 的 Flash 存储器能否修改,或作为 EEPROM 的使用,同时程序代码依然从 Flash 存储器中中读取?

网友A:
在 MSP430 能够编辑系统内 Flash 存储器的任何位置。在系统中, Flash 可以被编程,即使程序正在 Flash 中执行,甚至程序正在从一段正在被编辑的程序段中执行代码。

网友B:
Flash 可以被编程

网友C:
MSP430 能够编辑系统内 Flash 存储器的任何位置。在系统中, Flash 可以被编程,即使程序正在 Flash 中执行,甚至程序正在从一段正在被编辑的程序段中执行代码。

网友D:
在 MSP430 能够编辑系统内 Flash 存储器的任何位置

网友E:
Flash 存储器能否修改?同问。。

网友F:
得修改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