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用过新唐M0的单片机的朋友帮我选一款MCU

楼主(2015-07-25):
  小弟做的是工业控制方面的,一直以来都用飞思卡尔的单片机,用过一点点STM32单片机和STM8单片机,最近要降成本,由于飞思卡尔的5V单片机贵,而且不好买。想换一款,网上好多新唐的相关的信息,想找一款新唐的单片机,讲一下小弟的要求。
  1,  MCU的flash大小为32K~64K
  2,  RAM大小为至少为4K
  3,  至少6路的12位ADC
  4,  要有48Pin或者44Pin的引脚
  5,  能达到工业级 -40C~ 85C的温度范围
  6,  单片机要5V供电的,这样ADC的可利用范围更大一点。
  7,  32位的Cortex M0的内核,48MHz的主频。
  8,  最关键的是价格,8元以内最好,供货稳定。
  9, 小弟英文水平不怎么好,最好能有中文资料
  10, 谢谢!!!
  小弟是要实时测量2路电压,4路电流,然后测出功率类的信息,做出一些保护类的处理。
  顺便再讲下用的是什么编译软件,能不能再送我份开发板的原理图和一个最简单的示例程序。
  最好能用JLINK仿真,生产时可以脱机下载。真心求单片机官网的速度能快一点

网友:
去官网主页,搜索旁边有个选型

网友A:
  • Overview
  • Resources
  • Where to buy

The M051 operates at 2.5V ~ 5.5V and -40℃ ~ 105℃, and provides 22.1184 MHz high precision internal oscillator (±1% accuracy at 25℃, 5V; full range ±3%) , rich peripherals and high immunity (8KV ESD, 4KV EFT) . Package types include QFN33 and LQFP48.

Target Application:

Security/Alarm, Temperature Sensor, Motor, etc.

Key Features:

  • Core

- Cortex-M0 processor

- Max frequency of 50 MHz

- Operating voltage: 2.5V to 5.5V

- Temperature range: -40℃ ~ 105℃

  • Memory

- 64 KB of flash memory

- 4 KB of SRAM

- 4 KB of Data Flash

- ISP (In-System Programming)

- ICP (In-Circuit Programming)

- IAP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 ADC

- Up to 8 channels

- 12-bit resolution

- Up to 800 kSPS

- A/D conversion started by PWM

- ±1℃ accurate Temperature

- Sen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