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12864显示重复显示一串的数据。

楼主(2015-07-25):
附上程序
//
////****************************************************************************//
////                          STC12C5A60S2 A/D转换模块                          //
////
////      说明:  STC12C5A60S2单片机有8路10位高速AD转换器,P1^0-P1^7
////
////      涉及寄存器:P1ASF(模拟功能控制寄存器)、ADC_CONTR(ADC控制寄存器)
////                  ADC_RES、ADC_RESL(转换结果寄存器)
////
////      注意:   1、初次打开内部A/D模拟电源需适当延时等内部模拟电源稳定后,再启动A/D转换
////              启动A/D后,在转换结束前不改变任何I/O口的状态,有利于高精度A/D转换
////              若能将定时器/串行/中断系统关闭更好。
////              2、A/D转换模块使用的时钟为内部R/C振荡器所产生的系统时钟
////              3、由于使用两套时钟,设置好ADC_CONTR后要加4个空延时操作才可以正确
////                 读到ADC_CONTR寄存器的值
//////
////      程序说明:
////                 本程序实现P1^0口作为A/D采集输入口,对外部电压的测量并将测量结果通过
////                  12864和串口显示出来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IO P0
#define comm 0
#define dat 1
sbit RS=P2^5;
sbit RW=P2^6;
sbit EN=P2^7;
sbit PSB=P2^4;
sbit RST=P2^2;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电源控制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转换控制
#define ADC_FLAG  0x10 //AD转换完成
#define Speed_0   0x00 //540 clk
#define Speed_1   0x20 //360 clk
#define Speed_2   0x40 //180 clk
#define Speed_3   0x60 //90  clk
#define ADC0      0x00 //P1.0
#define ADC1      0x01 //P1.1
#define ADC2      0x02 //P1.2
#define ADC3      0x03 //P1.3
#define ADC4      0x04 //P1.4
#define ADC5      0x05 //P1.5
#define ADC6      0x06 //P1.6
#define ADC7      0x07 //P1.7
void AD_init(void);
double Result_Calculate(void);
void SendData( uchar byte );
//**********************************//
//           A/D初始化                  //
//**********************************//
void AD_init(void)
{
    AUXR1     = 0x04;                   //转换结果高2位放在ADC_RES的低2位中,低8位放在ADC_RESL中
    P1ASF     = 0x01;                   //P1.0口作为模拟功能A/D使用
    ADC_RES   = 0x00;                   //结果清零
    ADC_RESL  = 0x00;
    ADC_CONTR = ADC_POWER|Speed_2|ADC0|ADC_START;   //打开电源,180CLK周期转换,选择P1.0作输入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ADC      = 1;                          //允许A/D转换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              串口初始化                //
//****************************************//
//void UART_init(void)
//{
//    SM0  = 0;    //选择串口为方式1工作
//    SM1  = 1;    //8位数据波特率可变
//    REN  = 1;
//    BRT  = 0xDC;
//    AUXR = 0x15; //选择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为串行
//                 //口的波特率发生器,模式为1T
//}
//******************************************//
//              转换结果计算                        //
//******************************************//
double Result_Calculate(void)
{
    uint temp;
    double result;
    temp = ADC_RES * 256 + ADC_RESL;
    result = temp * 4.94 / 1024;
    return result;
}
//******************************************//
//             串口发送数据                         //
//******************************************//
//void SendData( uchar byte )
//{
//    SBUF = byte;
//    while(!TI);
//    TI = 0;
//}

void Delay_us(uint i)//i=10,time=100us

{

for(;i>0;i--);

}

void Delay_ms(uint i)//i=10,time=10ms

{

while(i--)

Delay_us(100);

}

//向12864液晶写数据或命令

void Lcd_wcd(uchar dat_comm,uchar Lcd_data)

{

if(dat_comm)

RS=1;    //数据

else RS=0;      //命令

Lcd_IO=Lcd_data;

RW=0;

EN=1;

Delay_us(50);

EN=0;

}

void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

RST=0;

Delay_us(50);   //外部复位

RST=1;

PSB=1;

Lcd_wcd(comm,0x30);   //基本指令格式

Delay_us(50);

Lcd_wcd(comm,0x01);   //液晶清屏

Delay_ms(30);

Lcd_wcd(comm,0x06);   //设置显示格式,光标位置

Lcd_wcd(comm,0x0c);

}

void Lcd_pst(uchar xx,uchar yy)  //设置显示坐标

{

uint line;

switch(yy)

{

  case 0:line=0x00;break;

  case 1:line=0x10;break;

  case 2:line=0x08;break;

  case 3:line=0x18;break;

  default :break;

}

Lcd_wcd(comm,0x80+line+xx);

}

void Lcd_str(uchar *str)   //显示字符串和汉字

{

while(*str!='\0')

{

  Lcd_wcd(dat,*str);

  str++;

}

}

//液晶自定义显示

void Lcd_define(uchar *str)

{

uint m,n;

Lcd_wcd(comm,0x34); //设置位扩展指令格式

for(m=0;m<32;m++)

{

  for(n=0;n<8;n++)

  {

   Lcd_wcd(comm,0x80+m);  //写纵坐标,00H--1FH

   Lcd_wcd(comm,0x80+n);  //写横坐标,00H--07H

   Lcd_wcd(dat,str[m*16+n*2]);

   Lcd_wcd(dat,str[m*16+n*2+1]);//连续写两个数据

  }

}

for(m=32;m<64;m++)

{

  for(n=0;n<8;n++)

  {

   Lcd_wcd(comm,0x80+m-32);   //写纵坐标,00H--1FH

   Lcd_wcd(comm,0x88+n);  //写横坐标,08H--0FH

   Lcd_wcd(dat,str[m*16+n*2]);

   Lcd_wcd(dat,str[m*16+n*2+1]); //连续写两个数据

  }

}

Lcd_wcd(comm,0x30);   //基本指令格式

Lcd_wcd(comm,0x01);   //清屏

Delay_ms(30);

Lcd_wcd(comm,0x34);   //扩展指令格式

Lcd_wcd(comm,0x36);   //显示自定义图形

}
//*********************************//
//* 名称:Printf_Decimal()
//* 功能:打印浮点类型数据
//* 输入:double Num --要打印的数据
//* 输出:无
//*********************************//
void Printf_Decimal(double Num)
{
    uchar s[] = {0,0,46,0,0};
    uint t;
    t = (uint)(Num * 1000);
    s[0] = t/10000+48;
    s[1] = t%10000/1000+48;
    s[3] = t%1000/100+48;
    s[4] = t%100/10+48;
    s[5] = t%10+48;
    Lcd_pst(0,1);
    Lcd_str(s);

//    SendData(s[0]);
//    SendData(s[1]);
//    SendData(s[2]);
//    SendData(s[3]);
//    SendData(s[4]);
//    SendData(s[5]);
//    SendData('\t');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_init();
Lcd_pst(0,0);
Lcd_str("电压:");
AD_init();
//  UART_init();
Delay_ms(1000);

while(1);

}
//******************************************//
//               A/D中断服务                        //
//******************************************//
void AD_Service(void) interrupt 5
{
    ADC_CONTR &= !ADC_FLAG; //清标志
    Printf_Decimal(Result_Calculate());
    ADC_RES   = 0x00;
    ADC_RESL  = 0x00;
    ADC_CONTR = ADC_POWER|Speed_2|ADC_START; //开始下一次转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